[求助] 手算MOS管尺寸问题

楼主(2012-02-16):
根据漏电流在决定MOS管尺寸时,一般用哪个近似公式?

我用的是饱和区电流公式,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但是我发现,PMOS算出来的电流跟仿真出来的电流相差很大,而NMOS稍微好一点,仿真时管子同样是工作在饱和区。。

我想问下,如果手算的话u0*Cox的值是不是根据Model Parameter中的u0和tox算得的呢?

关于手算,不知有什么宝贵的经验没有?

谢谢!

网友:
别干这种没意义的事了

网友:
看仿真出来管子的直流参数,可以找到第一项beta,基本这个参数就是UnCoxW/L的值,你可以用这个近似计算吧。不过手算的和仿真本身就是利用的不同模型。所以偏差是难免的大概有0~2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呀 gm/I 的那种方法,你可以找找教程或者论文。论坛里应该有。

网友:
手算还是有利于理解的。
仿真还不是算,只不过用的模型更精细,算得更快而已。

网友:
你可以看看BSIM3v3模型里面关于u的定义,分子上是u0,分母上一大堆,而且还不算ua、ub那几个修正项。
tox倒是一个固定值,算出来的Cox大致上是定的,但是u就不是了。
试过用u0*Cox的值,跟仿真出来的beta/(W/L)的差别还是有的;而且,你还可以试试固定L,对W扫描,然后print出beta/(W/L)的值,你会发现u*Cox也在变
所以这些都是个概略的值,手算的结果不过就是作为仿真优化的迭代初始值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得清楚点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60205&highlight=gm%2Fi  这个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鲁文的jespers 写的gm/Id methodology 已经看过了,可是还是感觉不太直白。一般是双线-由gm/Id 和w/Id共同确定最终尺寸的,但后者没有一个直白的公式。帮帮忙,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篇paper最近没时间看,等看过了还请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2012-07-11):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回复 网友B:

   Paul Jespers是新鲁汶的,it's Louvain, not Leuven

网友:
手算定一下量级还是可行的
经验丰富的话,上去就直接口算了

网友:
电流本来就做不准的,你用萨之唐方程去算肯定和真正的仿真软件的算法差很多,但是手算是必须的,小信号模型也是必须要做的,你好好看看自己的u0Cox算的是不是有问题,0.35工艺大约NNOS一百多,PMOS几十,好好算算。沟道调制效应不严重的话不会出现数量级上的差别的,对于手算来讲这种精度就够了。

网友:
我的35工艺u0*Cox大概是460和230
手算之后出来的电路指标都符合的比较好,不需要怎么调了

HSPICE MODEL ,仅供参考

网友(2013-07-29):
学习手算中,学习了

网友(2014-11-05):
在学手算

网友:
随着工艺尺寸不断的缩小,各种短沟道效应越来越显著,平方率特性已不再适用,不能再同过平方率公式来进行设计,所以采用gm/id的方法,借助Cadence仿真来确定器件的尺寸,具体步骤如下:
(1)        根据带宽、功耗、压摆率来决定gm、Id,得到gm/Id。
(2)        选择L。根据速度和增益、输出阻抗的折中关系,选择合适的沟长。
(3)        根据gm/Id与Id/(w/l)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得到电流密度Iden。
(4)        W=Id/Iden。
短沟道效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阈值电压的变化、垂直电场引起迁移率退化、速度饱和、热载流子效应、漏源电压引起的输出阻抗的变化等,这些效应使得传统的设计方法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存在较大偏差,所以采用了gm/Id设计方法。

网友:
任何手算都是为设计迭代提供一初始值,手算的结果不可能一次就完成收敛。因此,第一次手算的值是否十分精确意义不大,但是没有手算,无法对电路深入的了解。在第一次确定初始值后,仍然需要仿真来完成迭代。即在初始条件下开始全部参数的仿真,逐步迭代,最后通过折衷尽量的满足全部的参数。
    因此,不要纠结是否精确。

网友(2016-02-25):
回复 网友D:
回答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6-08-13):
跟楼主有同样的疑惑,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2016-10-12):
涨知识了

网友(2018-11-29):
不是根据Model Parameter中的u0和tox算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