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A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今天在做AC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AC Gain和Phase输出的都是一条平行于频率的横线,请教各路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啊?瞬态输出显示设计出的Amp指标正常。。。

网友:
gain=-6.4k dB !!!!!!
看来你的/net17没信号,电路接法有问题喔。

网友:
要么电路错的离谱,要么干脆没放acsour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过了啊,好像没什么问题。。。而且瞬态神马的都正常

网友:
ac源的幅度没有设置。vsin的第一项设置成1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V1内容 没有设置 AC=1V。
我假设你所说的net17是图中电容那个node,但你的10pF太大,信号会衰减很严重。

网友:
应该检查每个管是否都在饱和区,我怀疑是你的M1没有加DC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的确是这样,谢谢了!还有个问题要请教,我们使用标准CMOS工艺时可以使用pnp/npn双极晶体管吗?

网友:
标准CMOS工艺,pdk库里面不是都没有双极管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是一般都是PNP的,因为一般工艺都是采用单井工艺(N井)。你是要做带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果然是内行前辈,一问就知道是要做带隙...做这个带隙想半天还是避不开pnp管,smic的CMOS标准库也有pnp,就是一开始不太理解为什么cmos工艺会有这种管子。后来想想反正都是p阱工艺,也应该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的有的,我现在在用smic的库,里面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