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保电路的问题~急求大大们指点啊~

楼主(2012-02-16):
譬如常见的电荷重分配型,求问各位大大是如何看采样精度或者采样误差的?
假设ck1为高采样,ck2为高保持,两相不交叠~输入一个差分的正弦或者斜坡信号采样~
我的方法是在ck1的下降沿(1/2VDD)处量那个采样点,然后再与保持的值比较,方法应该没错~
10bit Vref=1.2v~~
悲剧的是我就算全用理想的开关也还有1到2mv的误差(希望在0.6mV内)!我的放大器增益已经到了90dB,带宽也足够大最后保持的平坦~~
但我将这些采不准的点给成直流输入再采样时,误差只有十几个uV, 实在是有些疑惑,不知道以哪个为准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昨天发现,在全理想开关的情况下,如果把那个提前关断的时钟ck1p的下降沿和ck1下降沿之间的间隔缩小至100ps左右,误差能减小到300uv左右~~~于是逐个替换理想开关,尽量减小导通电阻(和电阻的变化),但精度始终在1mv左右~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求人解惑啊~~~

楼主:
没人,太悲凉了~

网友:
呵呵,给个电路,并说明一下输入信号幅度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是没法拷出来了~输入就是先-1.2v平一段,再上升斜坡一段,然后1.2v再平一段~

网友:
估计是采样时间的问题,精度应该用SNR或者INL,DNL,GAIN error,offset之类的来表示,绝对误差的话应该不好测量,实际采样点和理想采样点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说的采样时间是什么意思?另外后面的INL,DNL仿真一般是怎么做的?    我现在就是奇怪如果精度不够,为什么我用直流采样没一点问题?
    刚上手做AD,只知道电路的结构,后面的测试还真没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