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cadence自己做symbol函数模型

楼主(2012-02-17):
比如有一条测试出来的器件曲线,想做一个这个器件的模型在cadence里仿真。用verilog写吗?有没有简单的做法或者通用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verilog是描述数字的,当然不行。使用安捷伦iccap软件拟合你的曲线,生成模型的参数

网友(2016-03-13):
顶一下,最近要用到,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