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中如果存在eeprom的ip,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已解决]

楼主(2012-02-17):
你好,如果设计中存在eeprom的ip,需要设置black_box吗?补充一下:使用的ip没有提供任何的库之类的,只有后端的lef文件存在。

网友:
最好有个假的壳或者db,如果单纯black box,一些input output信息可能会不清楚报出来一些错误,也可以自己甄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做个壳子的意思是将这个eeprom的ip在rtl代码中,做一个module,然后module只申明input和output便可吗?然后就把这个eeprom实例化,最为rtl的一部分进行f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做个壳子的意思,是指将eeprom做成一个module,并仅仅定义input和output吗?再将这个定义的module实例化,将其作为一个rtl模块进行fm,对吗?

网友:
对,还是做blackbox.也读入空壳,ref和imp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