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电位的N阱下的埋层能否接到一起

楼主(2012-02-17):
问题详述如下;
六个稳压二极管从高压串联到地,它们的阱电位不同,间距是8um,但是阱下面需要埋层作保护,埋层的间距是12um。之前画版图时没注意埋层的间距,只是留了8um的阱间距。故请教一下:埋层是不是可以接到一起。

网友:
如果埋层接一起会不会DRC报错?我记得原来做过的埋层必须要在阱里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n埋层,那么nbl就是和nwell连接在一起的现在你将两个nbl连接到一起,也就是说你这两个不同的nwell通过nbl连接起来了,违背了电路设计者的意思,所以会出问题
lvs文件只是验证工具,所以个人感觉还是了解具体的物理意义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楼上说得很好啊!。。。
而且design rule 里面写有的啊   with same potential   和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   。。
相同电位就合并,不同电位只能拉开了

网友:
不同电位不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啊,不过还有个问题啊,现在我就是把稳压管画小,这样以满足NNL之间的距离,我的组长说缩小对稳压值影响不大,这个值需要工艺一步一步调。不是很理解。
如果稳压值主要是由反偏的pn结决定所以可以缩小三极管尺寸,但是不同发射极面积(由原来的10*10缩小为5*5),工作时的电流会不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一直怀疑能能不能缩小。

网友:
这个稳压管是反偏的吗?反偏的话是没有电流的。做大了反而会增加漏电。

网友(2012-03-23):
学习了,还没有用过埋层的工艺

网友:
做大了反而会增加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