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

楼主(2012-02-17):
后仿需要哪些必备的输入?
提参后的版图view?单元的symbol?还有testbench?
我想问的是要是没有schematic view,还可以对版图进行提参后仿不?

网友:
……
这问题。。。后仿需要寄生网表和testbench,不需要schematic,不过没schematic至少也要netlist,不然谁知道版图是对的还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也觉得没有schematic,也能后仿,有了schematic看内部信号应该方便点 哪天验证下

网友:
有网表就行了~

网友:
后仿一般有calib或者Assure提取,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回楼上,只是提取工具不同而已。一般说来,assura准一点。

网友:
manual add the extracted netlist to test bench netlist

网友:
可以没有schemaitc,直接提版图出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