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VS Linear regulator

楼主(2012-02-17):
请教一下paper中的一个明确概念,drop out voltage 为多大的时候可以认为是LDO呢?
LDO是隶属于Linear regulator,但是当linear regulator的drop out voltage较大时,eg. 1V那么再称之为LDO是否有失偏颇?

网友:
研究这些字眼有毛意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困惑。现在确实不少产品都把LDO这个词混淆了,有的根本不能工作在低压差区域的线性稳压器也叫做LDO,所以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没有标准或者概念提交多少的drop out 电压就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