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erilog中的“#”和systemverilog中的“##”区别是啥?

楼主(2012-02-17):
请问verilog中的“#”和systemverilog中的“##”区别是啥?
大概都是用来表示延迟的。。。请问具体区别是啥?"##"的地方可以用“#”代替吗?
刚开始看systemverilog...求助~

网友:
#表示的时间的单位的延时,以你`timescale指定的为最小单位
##是systemverilog assertion里面的语法,表示的是时钟周期的延时,他的最小单位为一个clock周期。
不知道这样你能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确是这样的~刚开始看assert语句。。谢谢哈!

网友(2015-07-31):
# ->delay多少時間
## -> delay多少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