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的电感选取

楼主(2012-02-17):
请问各位大牛VCO电感选取时候的有什么经验,一般来说3G频率的选取多大电感呢?

网友:
自己仿工艺库里的电感,根据Q值和芯片面积等因素选择最佳电感

网友(2012-07-23):
选取电感、电容值需要考虑几点:1、该频率点处电感的Q值;2、选取电感后,选取相应电容,看看是否适合频率范围,否则返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