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跪求大神解答电流镜问题

楼主(2012-02-17):
如图,右面那个。所有的晶体管都处在饱和区且选择了合适的尺寸比率以确保Vgs2=Vgs4.如果
Vb=Vgs2+(Vgs1-Vth1)=Vgs4+(Vgs3-Vth3).则当M1和M3保持相等的漏源电压时,共源共栅电流源M3~M4消耗的电压余度最小。
我的问题是上面如果后面的那一串式子是怎么来的?至少也得有个依据吧?-------我恨拉扎维。。。。。

网友:
Va取M1过驱动电压,即M1消耗最小电压余度,Vgs2+Va=Vb-Va+Va=V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看懂了,非常感谢。。。。你的意思是取M1刚进入饱和区的情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保证M1饱和,那么VA最低也就是低到M1的过驱动电压嘛

网友:
目的是使VA=Vov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最近在看拉扎维的那个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感觉难的很,我都有点没有信心了,怎么办啊?还一个是那个书没有课后题答案,本打算看完书再做习题巩固一下的,没答案,做了也是白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习题答案有的呀,论坛里面搜索一下就能找到,不过是老外的手写扫描版,个头大,而且全英文(不知道是不是Razavi自己的手稿,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答案我看过了,英文手写版的,不过答案和题号并不对应。根本就不知道哪道是哪道。。。。你当时是怎么弄的?

网友:
    呃,这个不用大神,菜鸟我也能回答。
1。vb有个上限和下限值。太高会使上面那个管子进入线性区,太低会使下面那个管子进入线性区。那串式子是最低值。
2。razavi答案里的前面有校对顺序的说明。不知道是不是lz看书不仔细没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校对的呀!
其实不对应的也就是后面几个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看到了。最近发觉我看书并不是很仔细,所以我就回头重新把看过的再看一遍。重新再看一遍,以前出现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以后看书要更加仔细。可能是自己急于求成吧,所以看起来都是有点匆匆忙忙的感觉。谢谢你热情的回帖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仔细一看,竟然真的有!都不知道我一天一天想的都是什么。。。。谢谢你热情的回帖哈!我把以前看过的章节又重新看过一遍,出现的问题基本上自己都能解决。要是还有不会的,我会继续问你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气了!
其实我也是个菜鸟,入行也就不到2年,而且还是半路出家,非科班出身,基础也是薄弱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