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lsim后端仿真

楼主(2012-02-17):
modlsim后端仿真如果出现建立时间或保持时间违例是不是一定会出现error或warning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thank you!timing check在哪里打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找找。还有个问题我很疑惑

我刚开始的setuptime slack=1.23ns,holdtime slack=0.067ns(版图后静态时序分析得出的).去做后仿真时OK,和前仿真一样。但我怕保持时间裕度不够大,于是在encounter里去优化holdtime slack=0.17ns,可是再去做后仿真时却发现后仿真出现了不定态(sdf是min模式)。真是奇了怪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说holdtime slack越大越好。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生成后在encounter里提取RC参数有三种模式(RC extraction mode:default, detal, CCE).spef文件用于PT中去做时序分析。你们用的是哪种模式?CCE需要technical file。我用的是detail模式提取RC参数的。我用的工艺是0.35um。之前听说0.18um或以下的工艺需要用QRC或starxt工具来提取参数才准确。用于后仿真的.sdf文件是在PT中生成的。还有我的clk周期是40ns,但在综合时为了得到较好的网表,我把clk周期写为38ns,那等版图生成后去做静态时序分析时是不是该把clk周期改为40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下,条件完全一样,可后仿真却出现不定态。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能跟激励有关系呀?明显holdslack变大了,按理说后仿真该没问题的!在sdf min模式下后仿真没问题(虽然PT分析holdslack=0.06ns,较小)是不是能确保芯片投片后就没问题了呢?我有点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估计是激励的问题。刚开始出现不定态时是在test.v里,就是I2C的数据端sdain出现不定态导致其他的信号出现了不定态。而sdain信号是通过激励给出的,激励发出的sdaout信号出现了不定态。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2013-12-31):
也要做后仿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