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import 产生schematic

楼主(2012-02-17):
大家有没有将verilog code导入Cadence的经历啊,能不能直接产生schematic的?具体到晶体管的那种,能的话要步骤是什么样的,跪求高手出山解答、、、

网友:
那一级的verilog 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基本的logic gate,像inv,or,and、、、这些基本的cell可以import生成schemati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综合时使用工某fab的标准库,应该可以的:先导入标准库,再倒入verilog。映射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你说的标准库具体是指什么呢?是具体的工艺库,像包含nmos,pmos,resistor的那种吗?这些只是做analog design时用的东西啊,对于digital的design来说,标准库就是包含像inv,and,or的这些gate的库吧,我现在就是想将描述这些gate的verilog import 到cadence,想生成schematic,像模拟设计,具体到晶体管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做asic综合的时候难道没有依据某fab的标准单元库???

网友:
if the verilog is rtl, you can use debussy or verdi to read the code. debussy/verdi can generate the visual view.  LEC can also generate the schematic view of the rtl.
If the verilog is logic gate, you can use 'verilogIn' in cadence to import the verilog gate file into a schematic.

网友(2014-04-28):
回复 网友C:

   生成的schematic为什么VDD 和VSS 没有连线呢,导致仿真不了,需要手动一个一个连?

网友(2016-07-05):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将Verilog网表导入到cadence上,只能生成门级电路,无法实现晶体管级别的电路,还需要添加哪些库吗?有没有一些教程或者文档分享一下

网友D(2021-01-20):
引用 网友E:

首先须schemaic/symbol base 的 Standard cell library .
  须先 建好 standard cell .
verilog Import 选对 Standard cell  library , 另外 POWER GND 记得要宣告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D:
首先须schemaic/symbol base 的 Standard cell library .
  须先 建好 standard cell .
verilog Import  ...

請問能有詳細的說明嗎?
最近也遇到這個問題~感謝阿

网友:
virtuoso 直接 verilog import , 那个STD_CELL 有 VDD GND  去宣告
  转入就图  OK阿. 若是STD_CELL 没出POWER GND  最後宣告 global.. 才能仿真

IMPORT 会问你  STD_CELL 位置 , 好像没给会变方块图,建议 找SDT_CELL  至於 INV NAND NOR 会有SYMBOL .

网友(2023-04-05):
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