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TAP和PTAP是什么

楼主(2012-02-17):
我想请问一下NTAP和PTAP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给P\N衬底设定电位的。一般不用这个PCELL,用NGR\PGR,设定电位的同时作为保护环。

网友:
管子第四端吧

网友(2020-11-13):
请问ntap和ptap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2020-12-24):
一是衬底 二是保护环 这个具体 百度一大堆 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