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从-180度开始

楼主(2012-02-17):
仿真运放的时候相位曲线不是从0度开始而是从 -180 度的情况 ,运放的正负极没接反,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请仔细看下这个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40084.html

相位从-180度开始很有可能是model的bug,还是看看瞬态稳定性有没有问题。不过从你的波特图上看,好像在200Hz左右有个极点和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24-03-19):
您好,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15):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