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算法验证

楼主(2012-02-18):
项目的算法是在matlab验证的,并且rtl代码也完成了。但是流片前需要根据算法做一个比对文件,和rtl代码进行输出比对。所以各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心得,交流一下。matlab是浮点的,要转成定点的比对文件,而且和rtl的时序逻辑对应起来,感觉很没头绪。有高手冒泡谈谈吧~

网友:
同样感兴趣

网友:
建议把matlab转换成c/c++

网友:
这样就容易做验证了

网友:
这个我熟悉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搞
这个时候不可能用rtl仿真一一对比,因为2个数据不相等

你吧rtl数据打出来用matlab吃进去跟matlab的对比

如果模块是线性运算,2者差距应该在一个bit
如果有iir之类的fft之类的
你看下2个数据的是不是差不多
在matlab下看

这个验证方法也是可行的
但是要在fpga板上长测
有问题联系284286985

网友:
转换成C/C++model更方便一点,甚至可以把model直接放到仿真环境里面,这样就不用人工比较结果了。

网友:
前边说的对着呢。

你把matlab中的算法换成C语言。

然后在测试平台中添加对比模型。比如使用SV平台,然后调用内部的DPI接口实现V和C的自动对比。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2012-08-13):
量化一下 MATLAB仿真和具体实现差别不大,我做这个的 ,先仿真后实现。

网友(2020-08-06):
用文本比对不行么,非要转成C???

网友:
使用系统调用$system(),直接在tb中运行matlab命令行模式,产生文件,tb也产生文件,直接在线比对。

网友:
我们是matlab包的定点C代码,就是C代码需要先mex下。激励是matlab给的,然后打印出ref数据,然后用UVM搭的平台跟DUT输出比较,scb拿ref数据就是读文件

网友(2020-09-29):
matlab 转换成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