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t中无法read_verilog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18):
最近遇到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在pt中进行sta

digit.v文件存在于data目录下,但是以下脚本会提示错误,无法读取digit.v文件

set vars(data_dir) "./data"

set search_path {. $vars(data_dir)}

read_verilog digit.v

如果我改成
set search_path {. ./data}

read_verilog digit.v

就可以正确读入,我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啊?求助各位高手,快来帮帮我把

网友:
你这脚本写的真古怪!
感觉应该是你脚本里面data_dir这个变量设置不对才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那个vars,是一个变量数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TCL里面如果你用这个{}, 那么$vars(data_dir) 是不会被替换的. 你应该用""
最好结果都用echo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问题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