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l import 生成schematic

楼主(2012-02-18):
做数字design,用synopsys的标准单元库,我将Standard cell的cdl import 到cadence,请教各位,这样做能生成晶体管级的schematic吗?产生schematic时,对话框中Parameter File要填什么?大家有这样做过吗?跪求高手赐教、、、、

网友:
'VerilogIn' can do exactly what you want in cadence.  You need to have a standard cell lib in cadence with the schematic and symbol.  The names of standard cells need to match the cell names in your synthesized netlist.

网友(2012-06-27):
试试EDIF OUT 再EDIF IN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选项也不多,参考manual试试就知道了,device map 要填好,无非是analogLib还是sample,取决于你的netlist是那种类型的,CDL spetcre不太一样,试试吧

网友(2013-12-17):
zhidao一点点内容了

网友:
zhege没有多大用的!

网友(2014-08-17):
找到需要的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