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帮忙看看下面的sdf文件开头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2-18):
请问各位,在完成布局布线后,用encounter软件提取出了下面的sdf文件,开头内容如下(DELAYFILE
  (SDFVERSION  "OVI 3.0")
  (DESIGN      "digit_pad")
  (DATE        "Sat Feb 18 10:37:40 2012")
  (VENDOR      "Silicon Perspective, A Cadence Company")
  (PROGRAM     "First Encounter SignalStorm Delay Engine")
  (VERSION     "V1.0")
  (DIVIDER      /)
  (VOLTAGE      2.25:2.25:2.25)
  (PROCESS     "1:1:1")
  (TEMPERATURE  125:125:125)
  (TIMESCALE    1ns)

从后续的sdf文件中,可以看出,每个cell的延时(三个类型,best,typical,worst)都是一样的;
可以看出来提取的sdf都是一个工艺情况下的(即最差工艺情况),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因为edi中的sdf提取步骤的错误码?

网友:
正常,EDI每次只提取一种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那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做第二次的提取?

网友:
在EDI里面换PV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