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何edi修正的hold违例,在sta后发现还有一条min delay延时[已解决]

楼主(2012-02-18):
请问各位用edi修正了setup和hold违例后,提取出了spef文件,
在pt中载入spef文件,做时序分析
发现一条分频时钟的路径上有时序违例,请问这是为什么?

设计的时钟频率为13MHZ左右

网友:
原因很多,
约束不一样,或者是一样的约束,但是EDI和PT的理解不同
每个工具算timing都有差异,特别是用spef算
计算的条件不同

查找的办法是把那条违例的路径,一模一样在EDI里报一次,两下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后来我在pt里面用bc_wc分析方式就没有时序违背,但是用on_chip_variation分析就会有很多的hold_violation,不仅仅是一条了。on_chip_variation的分析方式会不会太悲观了?因为出错的路径都是分频部分的路径,我的设计外界时钟频率为13Mhz,使用的工艺为250nm,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是不需要ocv了?或者有可能是edi的spef提取的不够精确也会有可能造成分析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
250nm应该要OCV了,你要同foundry确认
EDI里面也要相应使用相应的SI选项,这就是我说的“计算的条件不同”造成的结果不一致

网友:
我怎么记得0.35um开始就要OCV了?

这个按照foundry建议

网友:
我用过的250nm、180nm、130nm工艺,几家foundry都没有提OCV要求,65nm工艺的两家foundry都要求用OCV。
我比较过T 65NM下的OCV和BC-WC,就比较的那个case而言,BC-WC下200ps的margin等效于OCV下100ps的margin,但如果case中时钟树做得不好或者有一些变态的时钟结构可能就有危险了。
我的经验是:不管哪种深亚微米工艺,务必按foundry的要求做STA,SI是必须考虑的,hold margin保证50~200ps,而且在每个corner下同时做SI和non-SI两种hold分析。
另外,个人感觉EDI与PT的一致性不如ICC与PT的一致性好,所以如果PT说有violation,那一定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指导和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0.35-0.8μm称为亚微米级,0.25um以下称为深亚微米,0.05um以下称为纳米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下,在pt中做sta时,是如何把si也考虑进去的?是通过什么命令?还是说在提取spef的时候为了考虑si,需要在edi中做什么特别的操作来提取sp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