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存储器接口

楼主(2012-02-18):
rtrtrt

网友:
可以通过ARM的JTAG 接口或uart(如果你的SOC中有的话)download firmware到memory中,只是速度比较慢;也可以通过USB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瞎扯什么

网友(2012-03-31):
如果把SOC用于FPGA实现验证,那可以通过外界一个UART接口,把firmware的代码,通过选用一个双端口的RAM,一端接AHB的Mem_Ctrl,另一端,接UART控制的接口,就可以通过PC机的串口下载firmware到Chip中了。如果是实际芯片,那是不可能的。芯片中的firmware,做好了就是做死了,如果要变动,就要生产晶圆的厂商修改一层maskrom的内容了。money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