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能够使用Spectre仿真延迟时间吗?

楼主(2012-02-18):
能够使用Cadence仿真延迟时间吗?比如一个延迟线,随控制电压变化,延迟时间变化情况的仿真。
求大神帮忙!

网友:
这不是很easy

网友:
瞬态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要用rf的工具做
模拟的工具不搞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瞬态能仿真出来延迟时间吗?怎么弄呢?

网友:
为什么不能通过calculator function计算出延迟时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做法是从瞬态仿真图中选择两个点,然后计算出延迟时间,可是选择10个不同的控制电压,仿真十个瞬态,我就要计算10次,选择更多的控制电压仿真瞬态,就要计算更多,比较麻烦,有没有方法能稍微简单点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啥样的延时线?啥样的电路?
说具体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反相器链做的延迟电路,加一个可以控制电流的偏压,来控制充放电速度,从而来控制延迟电路延迟时间。想把延迟时间和控制电压关系仿真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简单的仿真啊。
用瞬态仿
需要仿多少条件,就仿多少条件。
用calculator function写出计算延迟时间的公式

如果条件实在很多的话,建议采用写OCEAN脚本的方式来批量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瞬态,用calculator function,能够实现横轴是控制电压,纵轴是延迟时间的图像吗?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入不同的控制电压,仿真出不同电压下的延时时间。

在EXCEL中,录入仿真结果。
做出图标,就可以了。

横轴是电压值,纵轴是延时时间。

有不明白的地方的话,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