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的一点测试结果

楼主(2012-02-18):
10bit ADC的一点测试结果,65nm工艺,1.1V power,30mW,
1.5bit/stage,internal bandgap & reference buffer,无片外电容,
signal generator:agilent E4432B     logic analizer: agilent 16800 series
跟设计时理论计算及仿真结果比较一致,layout也是自己做的,比较优化,0.14mm^2
最后图片分别是78M sample rate,40M input signal, ENOB依然有9.3
100M input signal, ENOB 8.8

网友:
10bit ADC的一点测试结果,65nm工艺,1.1V power,30mW,
1.5bit/stage,internal bandgap & reference buffer
跟设计时理论计算及仿真结果比较一致,layout也是自己做的,比较优化,0.14mm^2
=======================================================
楼主可以下山了,,,‘

1.5bit/stage怎解?
输入是1v额
输出vpp是多少?
你看你测了10m和20m
你的最高输入频率多少啊。。。

网友:
理论计算是怎么做的呢?
还有就是如何针对指标要求返回去计算OP的指标呢?
看了好多资料,说法都不一样。
tapeout后的测试结果吗?

楼主:
    输入信号differential 1V,由内部的reference决定
比如0.3V~0.8V,内部每一个stage的输入输出都是这样
输入信号更高一点也测过,频率增加,性能逐渐下降

楼主:
理论计算是怎么做的呢?
还有就是如何针对指标要求返回去计算OP的指标呢?
看了好多资料,说法都不一样。 ...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论文,国内论文不要去看了,多看看PR Gary和他学生的文章
自己多琢磨琢磨,要有自己的见解,就好了
以上都是实验室测试结果

网友:
不错不错,是不是功耗大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做出来不错了,1.1v,30mw确实大了点,鼓励发多点信息,让大家多学习学习。

网友:
sampling rate 多少?
reference buffer 用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
请问reference buffer 采用的什么结构?是外挂了电容的吗?
另请问测试平台采用的机器比如信号发生器的类型,时钟发生器的类型等,谢谢!

楼主:
无外挂电容的reference buffer
信号发生器agilent e4432B,逻辑分析仪16800系列

网友:
无外挂电容的reference buffer
信号发生器agilent e4432B,逻辑分析仪16800系列
引用 楼主:

我记得4432B的信号harmonic没有这么好,你在前面加filter了?

楼主:
我记得4432B的信号harmonic没有这么好,你在前面加filter了?
引用 网友C:

都要加filter的,包括e8663,信号源是要phase noise低,harmonic一般40~50dBc
好一点的能到60dBc以上,最好也要用filter

网友:
看之前帖子不是设计250MHz?这个在接近nyquist频率下大概什么性能,有corner结果吗,用没有数字calibration之类的东西啊,给大家多提供点信息好让大家学习啊

网友:
这是100m的ad?有T/H么,考虑过jitter之类的么,是不是只有RSD,bandgap ppm能做到多少?我怎么感觉30mw功耗很低了呢,有人说高。而且从结果看,enob和线性度很高啊,了不起。还有就是65nm下,理论计算用的是什么模型,听你说与实测结果相一致,那不会还是二次方程模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起学习!大侠多放点毒嘛,比如什么结构,参考资料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感,sampling rate是78MHz,相比之下不到30mA的电流,功耗控制已经很不错了。说功耗高的人做个15mA的来看看,光说不练假把式。

BTW,建议楼主分享一些做项目中看过的觉得不错的ADC论文,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filter用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输入信号到39M还是不错低,可是这个只有20,所以功耗得按20算,我还真做过只有10几毫安,差不多的性能,不过40nm

网友:
同意16楼的观点。
从线性度上来看都能到12bit的指标。算了下fom大概0.53pj/conv,很强。另外如果片外无电容的话只能片内高速buffer了吧,这都能把功耗控制到30mW...反正我觉得太给力了。

另外20楼的话,40nm下做的是什么结构的AD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你这个0.5pj/conv是怎么算出来的,输入信号只有20m,fom只能按40m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新手,也在学习中。。。那么你的意思是fom的计算必须用乃奎斯特采样的情况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要不然我用over sampling 不是可以作出非常好的fom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是78M sample rate,40M input signal, ENOB依然有9.3
其实这是一个200MHz 10bit的ADC,只是在测试的时候有些奇怪的问题,所以暂时跑一个较低的频率罢了
78MHz是板子上156MHz oscillator 的分频
在跑156MHz sample rate的时候,噪低会起来,但不是谐波,是所以频点上都会有,而且间隔也比较固定
怀疑是哪里couple进来的干扰,性能不那么漂亮,也就不贴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是,不过比较FOM的话你总不能拿NQ ADC和OS ADC比吧。。但是如果都是乃奎斯特AD的话,我觉得即使是低频信号,也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吧;当然了,如果做得不好,高频输入也会衰得很厉害,但是lz这个片子我觉得采40M信号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测用100M+的采样率测高频信号的话,oscillator应该已经不给力了,可以试试直接使用更好的时钟源。另外很想了解下参考buffer的结构~

楼主:
回复  fuyibin

   如果你测用100M+的采样率测高频信号的话,oscillator应该已经不给力了,可以试试直 ...
引用 网友F:

reference buffer 我用高速opamp,也可以用replica source follower

网友:
楼主你的整个reference的架构是怎样的? 是regulator电阻分压后接unit gain buffer做ADC的reference驱动吗?你的高速运放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F:
reference buffer 我用高速opamp,也可以用replica source follower
引用 楼主:

   reference buffer 如果是高速opamp的话,是differential结构还是用两个single ended?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mom还是mim?第一级采样电容有多少?
  你刚才提到采样频率上去了就有些问题,我建议你用单独的low jitter的源做时钟然后和你的输入信号源syc起来,这样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如果是78m的sr,30mA这不算控制的很好,这个lz自己也说了他的design是200M的。如果200M工作没有问题,那么真做78M的adc我觉得lz应该可以把功耗控制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specs是200MHz sampling rate的话,确实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你这线性度太恐怖了...信号源加滤波器直接频谱都很难上85dB...做过校准?~

网友:
信号源加上滤波器可以达到86dB的质量,很不错啊,用的什么滤波器?

网友(2012-03-31):
这个fft程序风格很像复旦某老师组的嘛。。。

楼主(2012-05-04):
搞成这样,在复旦博士能毕业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H:

搞成这样,在复旦博士能毕业么?呵呵

网友:
结果是不错啊,不过用0.35um工艺做到这个结果博士才好毕业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I:

0.35um的headroom 更大,snr更容易做
也许速度不容易做快,几十MHz还是轻松做的
不过现在没人用0.35um,做出来也没用,SOC里又不能集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是0.35um(或者0.25um),电压1.8V供电,这样headroom就小多了。我主要觉得65nm工艺精度对于10bit来说cap mismatch, charge injection之类的基本不需要考虑了,而且速度也容易做上去。相比之下0.18um以上的工艺calibration就比较重要了。博士论文嘛,不fancy怎么有卖点...

网友:
做的不错啊,输入幅度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0.25um/0.35um没有必要去弄到1.8V吧,博士论文不讲究yield
做production就不一样了,可靠性要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是,我举得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吧。但现在比如像90nm里面有3.3V管子,如果出于功耗考虑,这种管子不一定3.3V供电,也许就会降到1.8V,甚至更低。
工业界确实和phd论文差很多,比如10gbps serdes,10年前学术界就有0.13um做出来的,但现在工业界做这个传输率的基本是用65nm以下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种情况是有的,我目前就在做一个sar-adc,2.5V device 1.8Vpower

网友:
鼓励发多点信息,让大家多学习学习

网友(2013-02-28):
靠电容的自身匹配SFDR能达到85dBc已经很牛了啊,而且第一级只是1.5bit?什么工艺这么给力啊?

网友(2015-07-01):
fuyibin 您好, 请问您的滤波器用的是哪一款型号或者是定制的?方便告知吗?

网友(2017-01-19):
楼主 请教录波器的型号,正好在做100M左右的ADC 需要测试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的input signal 140MHz,请问用哪种滤波器?input signal低频时接滤波器反而harmonic会更差,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