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能不能把signal pin tie到Power或ground上

楼主(2012-02-18):
请教各位大牛:
   ICC里能不能把任何一个signal pin都tie到Power或者ground上,下什么命令呢?或者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啦

网友:
可以的,我的做法是disconnect_net PIN net , 再change_connection PIN VDD/VSS。
但是随便tie的话formal 能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这样的:
现在的design里面有两种PG,数字PG和模拟PG。但前段给的netlist里面,定义的都是“1‘b1或1'b0”,没法区分是数字PG还是模拟PG。所以我才想了这种方法。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

您说的是命令change_tie_connection吗?我试了下,提示说:
      this command is not available in this mode
    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是icc_2010.03_sp5版本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对于analog power,可以create_net -power { avdd }

然后connect_net  -net avdd -pin

有时候有error,warning,说一个signal pin 连到了power上,
这个没关系,

clf里面改
dbSetCellPortTypes  (
‘(A  "Power Pin"
)
#T

网友:
对于任何power,ground这种preroute属性,后面的优化和routing是不会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但是connect_net 只能对同一个hierachiy有效。对于不同的hierachy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各位大牛,给小弟支支招吧!
    大家都很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change_tie_connection, 直接用change_connection就可以 。

网友:
回复  icfbicfb

    谢谢您的答复。但是connect_net 只能对同一个hierachiy有效。对于不同的hierachy ...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current_instance到对应的hierachy , 再用connect_net
或者直接get出对应hierachy 下net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