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BUCK能做出恒流吗

楼主(2012-02-19):
用BUCK能做出恒流吗

网友:
buck降压恒流型电源很常见的

网友:
好像看过一些用来做LED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用电流反馈就行咯

网友:
还是有一定电流纹波

网友:
可以,我用3R33S做过,特点是效率高。

网友:
switching charger有cc mode呀。现在car charger多用这种结构

网友(2012-04-17):
用电阻采样电流,然后实现恒压, 不就是恒流了吗?

网友A:
肯定可以的,用tl494就可以的就是效果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tl494的手册,它的电流是如何控制的?没有看到有电流信息反馈回来。

肯定可以的,用tl494就可以的就是效果问题!
引用 网友A:

网友:
有专用的Buck恒流IC,PFM模式。
给一下设计规格,看所知道的型号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

网友(2012-11-07):
我也想做一个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