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参数,cadence中的仿真

楼主(2012-02-19):
用网络分析仪测得的S参数保存为S4P格式,怎么才能将其导到cadence中进行仿真呢?知道的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analogLib里面有n*port的cell,可以根据需要调用。

楼主:
想问下从哪个地方加入文件
还有哪个50欧的terminate 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2012-04-20):
楼主要找的可是这个:

就是这个了

网友(2014-05-04):
有更详细的吗?

网友(2015-11-05):
比如说要仿一个电路两个输入端的S参数,怎么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求指导:1)对于差分电感(含有center tap),从ADS导出的sNp file是S3P吗?
2)在Cadence中analogLib中调用Nport,从而添加1)中的sparameter file,
此时会得到一个3port(3对pin脚),依次为p1/m1, p2/m2, p3/m3
如要测其L值,以及Q值,等效阻抗R值,port端该如何设置?
多谢多谢!

网友(2020-06-07):
引用 网友A:
analogLib里面有n*port的cell,可以根据需要调用。

大哥,能稍微说的详细一点吗?对于一个两端的nport来说,在前仿真时,是一端接电路symbol的输出,然后看nport另一端的输出结果吗?还有就是nport里面参数挺多的,具体需要设置哪些呢?我目前就设置了端口数以及load了*.snp的路径,但是nport另一端的输出结果不对,没找到原因,刚接触这个,恳求大哥指导,也向会的小伙伴请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