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2-02-19):
如下图

在一个功放电路中看到的,看不大懂,呵呵
谢谢个位高手的指导,模拟电路水平太菜了

楼主:
木有人啊?

网友:
这是个负反馈的功能,自动调节输出大小

网友:
闩锁效应的电路等效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啊,能不能详细说下自动调节的原理?看不明白

网友:
如果Q8的电流增大,则Q6导通,把Q8基极拉上去,Q8的电流的增大就被限制,最后150欧电阻的电压就是0.6V附近,因此电流就是4mA,这也基本是R15的电流。
因此,这是个简易恒流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明白了,就是通过Q6将Q8的c极钳位了,使得R16两端电压固定为0.6V左右,从而达到恒流的效果,谢谢了
    thank you ery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