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DRII Controller

楼主(2012-02-19):
小弟有一事不明,望各位大侠指教!就是altera FPGA的DDRII控制器分为两种,分别是High perfermance controller ii和high performance controller,这个HPCII和HPC有啥差别?

楼主:
除了上面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DDRII controller时,那个OCT值该怎么设?这个OCT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