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tarRCXT 设置文件问题

楼主(2012-02-19):
请问各位,我刚开始接触starRC软件,想要用它完成spef文件的提取,在setup->timing准备开始做输入准备时,发现有很多栏的文件不知道什么意思,如下;我是走lef/def这个流程的
LEF FILE :这个我知道
TOP DEF FILE
LEF DEF CONTROL FILE
LEF DEF GDS CONTROL FILE
LEF DEF GDS LAYER MAP CONTROL FILE
TCAD GRD FILE
MAPPING FILE

以上都是选项栏中的红色标记部分,也就是必填选项,求助各位了,非常感谢

网友:
答案呢《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user guide呀,亲!

网友:
回复 楼主:

   Star-RC LEF/DEF Flow:
* LEF_FILE:                 technology LEF, standard cell LEF, and macro LEF.
* TOP_DEF_FILE:       the top-level block design file in DEF format.
* TCAD_GRD_FILE:    specifies the location of the TCAD GRD file containing conductor sheet resistances and models for 3-D parasitic capacitance calculation.
* MAPPING_FILE:       specifies the mapping file, which maps the database layer to the tcad_grd 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