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di中map文件怎么得到

楼主(2012-02-19):
请问各位。
今天在和前辈交流的时候,原来encounter中,在导出gds的时候要提供一个map文件,这个map文件时自己写的,请问,这是根据什么自己写的?
我查了论坛的治疗,现在知道使用tf文件来做到的,我的tf文件的内容如下,各位能不能帮忙分析下
streamLayers(
;       ( layer                           streamNumber    dataType        translate        )
;       ( -----                           ------------    --------        ---------        )
        ( ("DIFF" "drawing")  1  0  t  )
        ( ("PWEL" "drawing")  2  0  t  )
        ( ("PWEL" "HV_PWELL")  2  2  t  )
        ( ("PWEL" "ISOHVPW")  2  3  t  )
        ( ("PWEL" "PFIELD")  2  4  t  )
        ( ("NWEL" "drawing")  3  0  t  )
        ( ("NWEL" "HVNW")  3  2  t  )
        ( ("NWEL" "LVNW")  3  3  t  )
        ( ("HVIMP" "drawing")  3  9  t  )
        ( ("DNW" "drawing")  4  0  t  )
        ( ("DNW" "ISODNW")  4  1  t  )
        ( ("DNW" "LVHVNW")  4  5  t  )
        ( ("HVDNW" "drawing")  4  9  t  )
        ( ("TWEL" "drawing")  6  0  t  )
        ( ("PPLUS" "drawing")  11  0  t  )
        ( ("PPLUS" "HVPF")  11  1  t  )
        ( ("PPLUS" "CELL_P")  11  2  t  )
        ( ("LDD" "drawing")  11  4  t  )
        ( ("NPLUS" "drawing")  12  0  t  )
        ( ("NPLUS" "CELLSD")  12  26  t  )
        ( ("CELLD" "drawing")  12  19  t  )
        ( ("NPLUS" "HVNF")  12  3  t  )
        ( ("VT" "HV")  12  4  t  )
        ( ("VT" "CAP_IMP")  12  5  t  )
        ( ("VT" "PFHV")  12  6  t  )
        ( ("VT" "TIM")  12  7  t  )
        ( ("VT" "TOM")  12  8  t  )
        ( ("VT" "DDD")  12  9  t  )
        ( ("NPLUS" "BN")  12  10  t  )
        ( ("NPLUS" "CELL_N")  12  13  t  )
        ( ("VT" "VTP")  13  0  t  )
        ( ("VT" "VTN")  14  0  t  )
        ( ("NMINUS" "LLNLDD")  14  71  t  )
        ( ("NMINUS" "HVNLDD")  15  71  t  )
        ( ("VTPHI" "drawing")  15  1  t  )
        ( ("VT" "VTNH")  16  0  t  )
        ( ("PMINUS" "LVPLDD")  16  71  t  )
        ( ("PMINUS" "drawing")  17  0  t  )
        ( ("PMINUS" "HVPLDD")  17  1  t  )
        ( ("PMINUS" "IOPLDD")  17  2  t  )
        ( ("PINNED" "drawing")  17  7  t  )
        ( ("CS" "drawing")  17  9  t  )
        ( ("HVPM" "drawing")  17  10  t  )
        ( ("LVPM" "drawing")  17  11  t  )
        ( ("NMINUS" "drawing")  18  0  t  )
        ( ("NMINUS" "SENSOR")  18  2  t  )
        ( ("NLDD_S" "drawing")  18  9  t  )
        ( ("HVNM" "drawing")  18  10  t  )
        ( ("LVNM" "drawing")  18  11  t  )
        ( ("NMINUS" "CELLISO")  18  3  t  )
        ( ("VT" "LVG")  19  2  t  )
        ( ("LVT" "drawing")  19  4  t  )
        ( ("VT" "VTPL")  20  0  t  )
        ( ("VTPHL" "drawing")  21  0  t  )
        ( ("VT" "VTNL")  22  0  t  )
        ( ("VTNI" "drawing")  23  0  t  )
        ( ("VTNHL" "drawing")  24  0  t  )
        ( ("VT" "CELL_VTN")  25  0  t  )
        ( ("VTNHI" "drawing")  26  0  t  )
        ( ("NG" "drawing")  27  0  t  )
        ( ("VTNHH" "drawing")  28  0  t  )
        ( ("NPOLY" "drawing")  29  0  t  )
        ( ("DMOSN" "drawing")  29  1  t  )
        ( ("NPLPOLY" "drawing")  29  3  t  )
        ( ("VTPI" "drawing")  30  0  t  )
        ( ("ESD" "drawing")  31  0  t  )
        ( ("PESD" "drawing")  32  0  t  )
        ( ("GOR" "drawing")  33  6  t  )
        ( ("MV" "drawing")  33  7  t  )
        ( ("MG" "drawing")  35  0  t  )
        ( ("SAB" "drawing")  36  0  t  )
        ( ("TG" "drawing")  37  0  t  )
        ( ("TG" "CELLC")  37  1  t  )
        ( ("TG" "ONO")  37  2  t  )
        ( ("TG" "HVG")  37  9  t  )
        ( ("TG" "HVP_VT")  37  10  t  )
        ( ("CODE1" "drawing")  37  11  t  )
        ( ("GO" "drawing")  37  16  t  )
        ( ("HR" "drawing")  38  0  t  )
        ( ("CONT" "drawing")  39  0  t  )
        ( ("PO1" "drawing")  41  0  t  )
        ( ("PO0" "drawing")  41  1  t  )
        ( ("PO1" "CELLG")  41  2  t  )
        ( ("PO2" "drawing")  41  6  t  )
        ( ("VARACT" "drawing")  43  0  t  )
        ( ("ME1" "drawing")  46  0  t  )
        ( ("VI1" "drawing")  47  0  t  )
        ( ("ME2" "drawing")  48  0  t  )
        ( ("VI2" "drawing")  49  0  t  )
        ( ("ME3" "drawing")  50  0  t  )
        ( ("VI3" "drawing")  51  0  t  )
        ( ("ME4" "drawing")  52  0  t  )
        ( ("VI4" "drawing")  53  0  t  )
        ( ("ME5" "drawing")  54  0  t  )
        ( ("MMC" "drawing")  65  0  t  )
        ( ("PAD" "drawing")  66  0  t  )
        ( ("SENSOR" "RED")  66  20  t  )
        ( ("SENSOR" "GREEN")  66  21  t  )
        ( ("SENSOR" "BLUE")  66  22  t  )
        ( ("SENSOR" "BLACK")  66  23  t  )
        ( ("SENSOR" "PLANAR")  66  24  t  )
        ( ("SENSOR" "ULENS")  66  25  t  )
        ( ("POMIDE1" "drawing")  69  2  t  )
        ( ("LOGO" "drawing")  91  3  t  )
        ( ("SUBSTRATE" "drawing")  0  0  t  )
        ( ("PWEL" "HVPWMK")  2  11  t  )
        ( ("NWEL" "NWELMK")  3  4  t  )
        ( ("NWEL" "NWELSMK")  3  5  t  )
        ( ("DNW" "DNW_LV")  4  2  t  )
        ( ("NWEL" "HVNWMK")  4  6  t  )
        ( ("DNW" "DNWHVMK")  4  8  t  )
        ( ("DNW" "ISODNWK")  4  14  t  )
        ( ("PWBLK" "drawing")  7  0  t  )
        ( ("NNI" "drawing")  7  2  t  )
        ( ("GB" "drawing")  7  3  t  )
        ( ("MVNLDD" "drawing")  7  4  t  )
        ( ("PWBLK" "PSUB")  7  5  t  )
        ( ("PWBLK" "MVG")  7  6  t  )
        ( ("ARBMK" "drawing")  7  13  t  )
        ( ("MB" "drawing")  7  8  t  )
        ( ("PSUBBK" "PSUB")  7  12  t  )
        ( ("HVPFMK" "drawing")  11  8  t  )
        ( ("PSD" "drawing")  11  10  t  )
        ( ("PT" "drawing")  11  23  t  )
        ( ("NPLUSMK" "drawing")  12  15  t  )
        ( ("CELLCMK" "drawing")  12  16  t  )
        ( ("CELLBMK" "drawing")  12  17  t  )
        ( ("CELLCAP" "drawing")  12  18  t  )
        ( ("NPLUSHV" "drawing")  12  20  t  )
        ( ("CELSDMK" "drawing")  12  21  t  )
        ( ("HVNFMK" "drawing")  12  22  t  )
        ( ("NT" "drawing")  12  23  t  )
        ( ("APSBMK" "drawing")  18  7  t  )
        ( ("ESD" "DIFHESD")  31  1  t  )
        ( ("ESD" "PWHESD")  31  2  t  )
        ( ("ESD" "PPLHESD")  31  3  t  )
        ( ("HVRESMK" "drawing")  33  1  t  )
        ( ("SBLK" "drawing")  36  71  t  )
        ( ("TG" "HVMARK")  37  3  t  )
        ( ("TG" "MVMARK")  37  4  t  )
        ( ("TG" "MVNMARK")  37  5  t  )
        ( ("TG" "HVGMK")  37  13  t  )
        ( ("NWR" "drawing")  40  0  t  )
        ( ("FG" "drawing")  41  8  t  )
        ( ("PORESMK" "drawing")  41  13  t  )
        ( ("FUSEMARK" "drawing")  88  0  t  )
        ( ("SYMBOL" "ONOCAP")  112  31  t  )
        ( ("PIXELMK" "drawing")  122  30  t  )
        ( ("DIFF_CAD" "OPC_Block")  70  0  t  )
        ( ("PO1_CAD" "OPC_Block")  71  0  t  )
        ( ("M1_CAD" "OPC_Block")  72  0  t  )
        ( ("DIFF_CAD" "Dummy_Block")  70  1  t  )
        ( ("PO1_CAD" "Dummy_Block")  71  1  t  )
        ( ("M1_CAD" "Dummy_Block")  72  1  t  )
        ( ("M2_CAD" "Dummy_Block")  73  1  t  )
        ( ("M3_CAD" "Dummy_Block")  74  1  t  )
        ( ("M4_CAD" "Dummy_Block")  75  1  t  )
        ( ("M5_CAD" "Dummy_Block")  76  1  t  )
        ( ("M6_CAD" "Dummy_Block")  77  1  t  )
        ( ("PO2_CAD" "OPC_Block")  71  3  t  )
        ( ("RED_CAD" "OPC_Block")  72  3  t  )
        ( ("GREEN_CAD" "OPC_Block")  73  3  t  )
        ( ("BLUE_CAD" "OPC_Block")  74  3  t  )
        ( ("M1_CAD" "Slot_Mark")  72  7  t  )
        ( ("M2_CAD" "Slot_Mark")  73  7  t  )
        ( ("M3_CAD" "Slot_Mark")  74  7  t  )
        ( ("M4_CAD" "Slot_Mark")  75  7  t  )
        ( ("M5_CAD" "Slot_Mark")  76  7  t  )
        ( ("DIFF_CAD" "Dummy")  70  8  t  )
        ( ("PO1_CAD" "Dummy")  71  8  t  )
        ( ("M1_CAD" "Dummy")  72  8  t  )
        ( ("M2_CAD" "Dummy")  73  8  t  )
        ( ("M3_CAD" "Dummy")  74  8  t  )
        ( ("M4_CAD" "Dummy")  75  8  t  )
        ( ("M5_CAD" "Dummy")  76  8  t  )
        ( ("M6_CAD" "Dummy")  77  8  t  )
        ( ("NWR" "PWR")  40  2  t  )
        ( ("IPWM" "drawing")  63  63  t  )
        ( ("MMC" "TEXT")  65  1  t  )
        ( ("PADMARK" "drawing")  90  0  t  )
        ( ("PADMARK" "BOACMK")  90  1  t  )
        ( ("IOID" "drawing")  91  0  t  )
        ( ("IOID" "LOGOMK")  91  1  t  )
        ( ("XDIODE" "drawing")  96  0  t  )
        ( ("SEPGND" "drawing")  99  0  t  )
        ( ("ACL" "drawing")  120  0  t  )
        ( ("ACL" "MACROMK")  120  1  t  )
        ( ("PHL" "drawing")  121  0  t  )
        ( ("PHL" "FRAMMK")  121  1  t  )
        ( ("PHL" "BOUNDMK")  121  2  t  )
        ( ("prBoundary" "drawing")  121  3  t  )
        ( ("RSYMBOL" "drawing")  81  0  t  )
        ( ("PSYMBOL" "drawing")  82  0  t  )
        ( ("SEALRMARK" "drawing")  86  36  t  )
        ( ("FLPMARK" "drawing")  89  0  t  )
        ( ("FLPMARKP" "drawing")  89  36  t  )
        ( ("M1_CAD" "Block")  72  10  t  )
        ( ("M2_CAD" "Block")  73  10  t  )
        ( ("M3_CAD" "Block")  74  10  t  )
        ( ("M4_CAD" "Block")  75  10  t  )
        ( ("M5_CAD" "Block")  76  10  t  )
        ( ("M1_CAD" "Metal_Port")  72  11  t  )
        ( ("M2_CAD" "Metal_Port")  73  11  t  )
        ( ("M3_CAD" "Metal_Port")  74  11  t  )
        ( ("M4_CAD" "Metal_Port")  75  11  t  )
        ( ("M5_CAD" "Metal_Port")  76  11  t  )
        ( ("TEXT" "drawing")  85  0  t  )
        ( ("PO1_CAD" "TEXT")  100  0  t  )
        ( ("M1_CAD" "TEXT")  101  0  t  )
        ( ("M2_CAD" "TEXT")  102  0  t  )
        ( ("M3_CAD" "TEXT")  103  0  t  )
        ( ("M4_CAD" "TEXT")  104  0  t  )
        ( ("M5_CAD" "TEXT")  105  0  t  )
        ( ("DECODER" "drawing")  123  30  t  )
        ( ("SYMBOL" "MRSYMBOL")  111  30  t  )
        ( ("SYMBOL" "CSYMBOL")  112  30  t  )
        ( ("SYMBOL" "BJTSYMBOL")  113  30  t  )
        ( ("SYMBOL" "DSYMBOL")  114  30  t  )
        ( ("SYMBOL" "DIOBLK")  115  30  t  )
        ( ("SYMBOL" "LSYMBOL")  117  30  t  )
        ( ("SYMBOL" "MMSYMBOL")  118  30  t  )
        ( ("SYMBOL" "RFSYMBOL")  119  30  t  )
        ( ("SYMBOL" "RFMOS_S")  119  31  t  )
        ( ("SYMBOL" "F_MOS")  119  32  t  )
        ( ("SIZE" "SIZE1")  111  33  t  )
        ( ("SIZE" "SIZE2")  112  33  t  )
        ( ("SIZE" "SIZE3")  113  33  t  )
        ( ("SIZE" "SIZE4")  114  33  t  )
        ( ("SIZE" "SIZE5")  115  33  t  )
        ( ("SIZE" "SIZE6")  116  33  t  )
        ( ("SIZE" "SIZE7")  117  33  t  )
        ( ("SIZE" "SIZE8")  118  33  t  )
        ( ("SIZE" "SIZE9")  119  33  t  )
        ( ("SIZE" "SIZE10")  111  34  t  )
        ( ("SIZE" "SIZE11")  112  34  t  )
        ( ("SIZE" "SIZE12")  113  34  t  )
        ( ("PO1" "pin")  41  0  t  )
        ( ("ME1" "pin")  46  0  t  )
        ( ("ME2" "pin")  48  0  t  )
        ( ("ME3" "pin")  50  0  t  )
        ( ("ME4" "pin")  52  0  t  )
        ( ("ME5" "pin")  54  0  t  )
        ( ("PO1" "net")  41  0  t  )
        ( ("ME1" "net")  46  0  t  )
        ( ("ME2" "net")  48  0  t  )
        ( ("ME3" "net")  50  0  t  )
        ( ("ME4" "net")  52  0  t  )
        ( ("ME5" "net")  54  0  t  )
        ( ("PO1" "boundary")  41  0  t  )
        ( ("ME1" "boundary")  46  0  t  )
        ( ("ME2" "boundary")  48  0  t  )
        ( ("ME3" "boundary")  50  0  t  )
        ( ("ME4" "boundary")  52  0  t  )
        ( ("ME5" "boundary")  54  0  t  )
        ( ("SP" "BDSP_ID")  98  0  t  )
        ( ("SP" "BLSP_1")  95  0  t  )
        ( ("SP" "PROMMK")  95  1  t  )
        ( ("SP" "CELLMK")  95  2  t  )
        ( ("SP" "OTPMK")  93  1  t  )
        ( ("DP" "DP_ID")  94  0  t  )
) ;streamLayers

请问tf中的“drawing”,“slot”,“boundary”,“net”,“pin”这些是什么意思,如何和stream文件对应?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map文件中的NAME这一栏是什么意思?和tf文件的什么相对应/

楼主:
求帮忙啊!

网友:
论坛里很多这样的问题,自己搜搜吧……

网友(2016-03-30):
直接streamOut,EDI会帮你生成一个缺省的,然后你对着tf文件把数值修改一下,就好了……至于数值的对应方法,可参见http://bbs.eetop.cn/thread-2316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