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内部共模负反馈增益带宽积(GBW)取决于什么啊?

楼主(2012-02-19):
运放内部共模负反馈增益带宽积(GBW)的数值设定取决于什么啊?不知道该数值的大小取多少是适宜的。望过完这道坎的同仁们帮帮后来者,另如果有相关不错的论文,还希望推荐,谢谢了。共享是快乐的!

网友:
取决于共模信号本身变化的快慢啊?否则你要共模负反馈干啥呢?一般共模信号都不会变化很大,所以这个带宽也不会很大。

楼主:
我用的是前馈式运算放大器,增益带宽积(GBW)为1.9GHz.但是我不知道共模负反馈 GBW 需要大概多大啊?望明示,谢谢。

网友:
以前也有同样的困惑,后来看书发现教材上的说法也不太一样!
Sansen 第八章,0843 ----GBWcm=2GBWdm
池保勇  P366  GBWcm = 0.3 GBWdm
感觉sansen的说法有点过了,如果共模信号变化不大,带宽没必要那么大!

楼主:
最终共模负反馈带宽,我设置为2MHz带宽。运放闭环GBW=300MHz。还没有见过有30%那么大的带宽的。呵呵。谢谢

网友:
不影响闭环就行

网友(2014-01-10):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GBW这么大  是怎么做到的 ?  是CMOS 工艺吗? 多大呀? 我现在做一个1G的,怎么都做不到 ,最大只有300MHz。0.35CMOS 工艺

网友(2024-07-16):
引用 楼主:
最终共模负反馈带宽,我设置为2MHz带宽。运放闭环GBW=300MHz。还没有见过有30%那么大的带宽的。呵呵。谢谢 ...

前辈,共模反馈带宽2MHz应该怎么仿真。

网友A(2024-10-30):
确实 共模带宽 共模增益这些东西怎么仿真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A:
确实 共模带宽 共模增益这些东西怎么仿真

何乐年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