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ncounter中E3V的padring的问题

楼主(2012-02-19):
如上图所示为SMIC.18库中的电源pad的padring。我在pad例化的时候都将E3V,VDD,GND,VDDH的pin通过wire连接起来,如下:
PLVDDH PLVDDH_U(.VDDH(VDDH),.VDD(VDD),.GND(GND),.VSSH(VSSH),.E3V(E3V));
PLVSSH PLVSSH_U(.VDDH(VDDH),.VDD(VDD),.GND(GND),.VSSH(VSSH),.E3V(E3V));
PLVDDC PLVDDC_U(.VDDH(VDDH),.VDD(VDD),.GND(GND),.VSSH(VSSH),.E3V(E3V));
PLVSSC PLVSSH_U(.VDDH(VDDH),.VDD(VDD),.GND(GND),.VSSH(VSSH),.E3V(E3V));

在用encounter做padring的时候,列表里面只有VDD,GND,VDDH,VSSH这四个pin,不存在E3Vpin,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在encounter中如何
处理E3Vpin的padring。
其中E3V PIN 的作用是用来做ESD用的。
谢谢!!

网友:
e3v 是verisilicon IO库里面 针对io power on control 信号,也就是smic的FP  , tsmc的POC信号

如果所有padring abut在一起,e3v是global abut的, 不需要在网表里面例化

是global net

如果有power cut分开,这每个domain都必须加一个PLVSSH_POS  p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能请教一下,我用的是SMIC1.8/3.3的供电,PAD用3.3,内核用1.8V,再没有别的供电区域,所有给pad供电的PLVSSH都必须用PLVSSH_POS吗?

还有第二个问题,E3V在encounter中作为globalnet的话,我应该与什么连接起来才在padring列表中能显示出来~~~
再次谢谢!

网友(2012-06-28):
自己多看看IO的手册,里面是有介绍的。一个电源域里面只需要一个E3V,这个E3V一般是由PLVSSH_POS产生,你只需要在这个电源域里面添加一个PLVSSH_POS就可以了。这个IO可以封装出来,也可以不封装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