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KECO 需要删掉buffer吗

楼主(2012-02-20):
我有一颗树上插入的buffer数有点多,现在encounter流程已经走完了,但是对树不满意,想减少某棵树上的buffer数,所以需要CKECO:
1,想问一下,如果单纯的某几个cell size up的话,buffer数会减少吗?还是一定要删掉原先多余的buffer?l
2,ayout 需要已经size up的netlist,还是未size up的net呢?

各位大神如果有经验还望不吝赐教,多谢拉!!!!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
2个问题都没有看懂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把问题说清楚,本身我自己是做STA的,layout方面不太懂。
第一个问题: 现在是route后的状态,想CKECO 修时钟树。有一棵树插入的buffer数比较多,我想通过增大某个cell的驱动的方法减少buffer的数目。比如cell A 的驱动太小,我想换成大的驱动B,CKECO后,之前树上已经有的buffer会减少吗?
第二个问题:就先问第一个吧

网友:
没试过,工具可能不会那么聪明,如果要修clk tree的话,就完全自己手动size up/down,并选择合适的位置

楼主:
全凭自己动手修的话,会不会存在驱动不满足,transition变坏呢? 而且会不会破坏之前的skew?

网友:
如果做完PR还想对CTS做大修的话,可能要回退到CTS阶段把时钟树规划好,再继续优化和布线;
APR工具会根据时序、功耗情况对cell进行size up/down.

网友:
    有这种可能,要根据经验,预先估计那些参数

如果牵扯到的cell较多,可以参考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