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NA设计高手,如何用noise circle来选择最优的输入FET?

楼主(2012-02-20):
曾经看到一个帖子说,通过看noise circle的大小来选择输入FET的尺寸。
但是我发现,spectre定义的输入电压反射系数是包含了匹配网络的。

换言之,noise circle是一个二维的变化量,我改变输入FET的尺寸,以及改变匹配网络,都能改变noise circle。
对于不同的输入FET尺寸,通过调整匹配网络,可能获得同样的noise circle。

所以我很疑惑,如何根据Noise circle来确定输入FET?

或者说,是否有更好的确定输入FET管的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请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should be closed to center ASAP

网友:
帮忙顶一个

楼主:
1、我们看noise circle的大小,是应该带上匹配网络,还是不带匹配网络?
2、是应该更关注Noise circle的大小,还是更靠近中心?

楼主:
再顶啊啊啊啊

网友:
不要动match circuit去改变「opt,这个没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
不加匹配网络的时候,我通过noise circle圆最大,找到了一个最优化的输入FET尺寸,当然此时可能S11很差。
加入匹配网络后,我发现令noise circle圆最大的输入FET尺寸是另一个值,与不加匹配网络时候的不同。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通过noise circle来优化的方法和设计流程是不能收敛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noise circle来优化输入FET尺寸,是应该在带匹配网络的情况下,还是不带的情况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