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jed文件

楼主(2012-02-20):
我现在在用QUARTUS ii编了一个程序,但只能pof等文件类型,但我现在要转化为jed文件,怎么转化?或者用什么软件生成jed文件?用ise行不行,怎么操作?求大侠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了,我现在用ISE编了,不过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写好了按键消抖实验代码后,把它下载到XC9572芯片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按一下键,LED会亮和灭),引脚都设定好了,请问一下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判断按下和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