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如何实现调用百兆mac内核的收发功能

楼主(2012-02-20):
知道内核里面的工作原理,每个信号的定义,
主要是调用mac内核,与ram存储内核,还有之间会使用一些控制指令,或许fifo。
在加上物理层与mac之间的mii接口。
这些都ok,主要是思路不清晰。每个细节清晰了,代码就出来了。(给个代码更好
请问哪位牛人能讲述一下 !谢谢!
本人刚进fpga岗位,老大要求我去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你要先了解清楚MAC层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收方向有去掉前导码,FCS
发方向有插入FCS和前导码,包括调整包间隔
还有一些计数的功能
transciver是在mac模块之前的,这个不用你自己亲手写,但是得会调用,多看看文档了。

网友:
MAC内核通常把CRC校验,间隔调整都加进去了。xilinx的MAC核输出接口格式是固定的,用RAM或者FIFO这些都是基本的,了解了原理没有什么。MII接口和PHY芯片直接连接就行了,注意下端口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十分感谢你!你的意思是只要把数据帧的前导,fcs,和其它长度/类型,sa/da去掉;留下数据输入到ram里面,这就是解码。然后还要计算下数据地址,因为我要使用的内核Memory Generator v4.3,有没有好一些的存储内核呢。
还有的话,控制帧的控制流量功能是不是在mac内核里就实现了。那就不用写了。

网友:
流量控制是在MAC实现的,不是在PHY,这个需要搞清楚,你可以看下altera的文档,讲的还行,但是不太细,容易懂,

网友:
看MAC core 接收或者发送数据的时序。根据控制信号将数据放在FPGA内部缓存中

网友:
流控帧是在生成IP CORE里面自己选的,如果需要就enable。

你写的这个东东我写过,写完你就会觉得很简单的。检测先收到包的DMAC,看跟你本地配置的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就把包扔了不要。防止收到网上的广播包等杂包,会悲剧的。然后根据你用的是裸MAC协议还是带IP头或者带UDP头的包,把PAYLOAD,就是包的数据提出来。CRC 就是FCS 要不要检测随便你,嫌麻烦就偷懒不要吧。

然后你看下后级处理的需要,数据位宽是多少,转换一下,以便适配。记得输出要给一个data_valid信号给别人,不要别人要骂娘的。

至于用RAM还是FIFO,接收端看你自己心情了,都可以,没有好坏之分。发送端,如果你要发送数据出去的话,比较麻烦一点,最好用RAM。我当时用的是RAM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