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删除输入端口悬空的cell的方法

楼主(2012-02-20):
大家好,ICC有什么命令可以删除输入端口悬空的cell吗?谢谢各位牛人啊!

网友:
ICC里用check_design的命令,把有报LINT-58的warning的的cell get 出来。tie low 或 remove_cell

网友(2012-08-06):
    我想在综合后让某些特定的输入pin保持悬空该怎么操作呢?有没有这样的命令。dc综合会默认把这些悬空的脚都接上0。每次都要人为的删除,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综合的网表有时候是会有undriven的net的,跟综合工具版本有关系,可能是综合工具的bug,最新版的DC是可以完全修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置dont 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