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与quartus自带仿真器的区别

楼主(2012-02-20):
我用quartus软件仿真出的波形是正确的,但是在modelsim中仿真时输出波形却一直为零。哪位大侠可以帮我分析下原因呀?为这个问题已经苦恼了好几天了,请热心回复!

网友:
是有区别的,在quartusII自带仿真工具仿真时,会根据器件特性及软件设置自动赋初值;而modelsim仿真没有这个功能,需要在代码中设置初值,而且对敏感信号表的要求比较严格,最好都写全!
建议楼主采用modelsim仿真,现在新版本的QuartusII早就不带仿真工具了,那个仿真工具是在做得太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在代码中对输出信号已经赋初值,而且敏感信号表也写全了。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其它原因会导致这种问题的产生吗?

网友:
用modelsim AE版本试试,我猜是没有编译altera库文件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没有设置好?我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那个时间设置

网友:
不会是没写testbench吧!

网友:
最好是能把你的测试文件贴出来看看,这样大家比较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有上网。我弄出来了,就是因为调用ram时设置的数据深度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写啦

网友(2012-04-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还没有解决呢,苦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