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odelsim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后仿真时反标sdf文件,选择了-sdfnoerror选项后,可以进行仿真。报告如下** Note: (vsim-3587) SDF Backannotatio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但** Warning: (vsim-SDF-3250)Failed to find INSTANCE '../src/top_tb.DUT'.

实际上没选择-sdfnoerror时,那个warning是个Error,仿真无法进行。
那这样的仿真靠谱吗。为什么选择了-sdfnoerror选项后,sdf反标成功,但又说没找到INSTANCE,求大侠指点啊
没有找到INSTANCE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由于modelsim在网表中找不到你的SDF文件内的模块。
这可能有是因为
1.SDF和网表不匹配
2.你改动过网表
这个需要你来判断,如果是2,你就用-sdfnoerror把这个error设成warning。
如果你没改过网表,就不要设-sdfnoerror。

改网表通常是为了跳过某个已测试的功能,加快仿真速度。
实际上你可以先不设-sdfnoerror,确定可以跑下去以后,再设-sdfno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详解,那改动后网表还和sdf文件匹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改动过的地方还是会有延迟信息,改动过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连接的部分可能会有问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