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中noise circle的含义?

楼主(2012-02-20):
仔细研究下发现spectre仿真中Γs和一般教科书上的不一样。
我理解是仿真器不能区分哪个是设计的LNA电路,哪个是匹配电路。所以仿真器认为LNA+匹配网络的阻抗为Γin=S11,而Γs定义为0。
请参照<LNA Design Using SpectreRF>

然而,对于noise circle的理论定义,为NF相等时Γs的圆(注意,此时Γs是变化的,并不是个常量)。

这对于spectre中Γs=0的定义,显然是不合适的。

<LNA Design Using SpectreRF>对此的解释是:
“The result in Figure 1-14 where Γs=0 and NF=3dB matches the result in Figure 1-15.”
换言之,spectre定义,过Γs=0的noise circle对应的NF就是当前匹配状态的NF。但是对于noise circle中Γs不为0的点,又具有什么含义呢?

觉得spectre这种仿真定义方法完全和书上理论是反过来的,很难理解。

请大牛解惑!

楼主:
简言之,一般微波理论都是Γs变化,Γin固定。
而spectre反过来,Γin变化,Γs固定。

对于微波理论,改变匹配网络,Γopt是固定的,只需要努力把Γs调到Γopt即可获得最优的NFmin。
对于spectre,改变匹配网络,Γopt(Gmin)也跟着变,使得调匹配网络获得好NF的难度极大。

请高手解惑!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沉了,自己再顶一个

楼主:
再顶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你不是已经理解了吗?你已经正确的自我解释了。
所以你的目的只要把S11曲线跟Γopt调到Smith Chart 上的中心点Γ=0。你就可以得到NFmin。
你的问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定NF=1的Noise circle过smith圆图的0点哈。
根据定义,此圆上所有的Γs对应的NF都为1。

但是,spectre定义Γs=0,为固定值。

换言之,只有过smitch圆图0点的Γs才有真实意义,其他的点对应的Γs值都是取不到的。那么这个圆上的其他点代表什么呢?

网友:
You use 50 ohm for your input port.
The other region on smith chart means that
If your input port impedance is a complex impedance on NF=1 circle other than 50 ohm,
Then, you also get NF=1 as noise circle show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
Noise circle应该是Γs的圆,而输入阻抗是Γin。我认为如果把输入阻抗调到Noise circle上的某点,不能保证NF=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外,根据Noise circle大小判断LNA输入FET是否最优,是在了匹配网络,还是没加匹配网络的时候看noise cir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