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dici,sentaurus各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2-02-20):
请问哪位高人给介绍一下,这两款软件各有什么优点~~~万分感谢~~~

网友:
就我所知     medici适用于>90nm的工艺   而sentaurus适用于所有尺寸的工艺
medici是2D的  sentaurus有2D和3D的
就使用来说  medici简单   sentaurus麻烦   不过sentaurus可以同时做很多splits
简单来说,如果做的是8吋的话   用medici就好   12吋就只能用sentaurus了
毕竟  sentaurus好贵的   比medici贵多了   估计小公司都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