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buf/inv

楼主(2012-02-20):
各位好!
    小弟发现好像0.18um及以下的标准单元库都单独提供了clk buf/inv.小弟看了下datasheet,没发现它们与普通的buf/inv有什么区别呀?请高手告知它们的特殊之处。谢谢!

网友:
你去对比下他们各自的timing信息就知道了:)

网友:
power不一样
transition似乎也不一样
楼主要是感兴趣,我推荐一个实验!
用相同尺寸的buf和ckbuf分别级联5个,做一个ring oscillator,用Hspice仿真一下看看振荡波形。
分析一下一个周期内的信号占空比,slew rate,overshoot,frequency,power什么的,非常直观...
这种模拟电路的分析能力,应该是必备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3楼高见,支持自主学习与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9-05-27):
工艺厂提供的时钟相关标准库是经过上升沿和下降沿优化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