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spice中的逻辑电路 异或门之类的

楼主(2012-02-20):
小弟最近在学习使用hspice 想要知道逻辑类的元件的网表怎么编写,类似于与门,非门,或门,异或门这些,
(1)有什么地方可以学习这些门的网表编写么
(2)另外也很想知道这些逻辑门的行为级仿真元件是怎么编写的
万望路过的大神们指教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大家随便给点指示呗,小弟在此先谢过哈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 hspice使用手册 其中提到 关于门的使用,
Exxx n+ n- <VCVS> gatetype(k) in1+ in1- ... inj+ inj-
+ <DELTA=val> <TC1=val> <TC2=val> <SCALE=val>
+ x1,y1 ... x100,y100 <IC=val>

对于这个语法,谁能简单解释一下 或者给个例子参考辅助理解一下哈

楼主:
难道没有人愿意进来 给点提示么 真的很纠结啊 啊

楼主:
你们真的不要这么绝情哈 有空进来坐坐撒 给点提示 55555555

网友(2012-04-05):
回复 楼主:
给你个例子吧,搜索Hspice本身自带的例子,文件名:behave.sp
behave.sp and/nand gates using g , e elements
.options post
.op
.tran .5n 20n
*.print v(in1) v(in2) v(andout)
*.print v(in1) v(in2) v(nandout)
.probe v(in1) v(in2) v(andout)
.probe v(in1) v(in2) v(nandout)
g 0  andout and(2) in1 0 in2 0
+ 0.0  0.0ma
+ 0.5  0.1ma
+ 1.0  0.5ma
+ 4.0  4.5ma
+ 4.5  4.8ma
+ 5.0  5.0ma
*
e nandout 0 nand(2) in1 0  in2 0
+ 0.0  5.0v
+ 0.5  4.8v
+ 1.0  4.5v
+ 4.0  0.5v
+ 4.5  0.2v
+ 5.0  0.0v
*
vin1 in1 0 0  pwl(0,0 5ns,5)
vin2 in2 0 5  pwl(0,5 10ns,5 15ns,0)
rin1 in1 0 1k
rin2 in2 0 1k
rand andout 0 1k
rnand nandout 0 1k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