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verilogams电阻仿真

楼主(2012-02-20):
各位大侠,我利用smic18工艺verilogams仿真,不能调用pdk中的电阻,如果用电阻,提示找不到primeRes2这个电阻单元,提示如下

ncelab:*N,SFEDPL: Deploying new SFE in analog engine.

ncelab:*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smic18mmrf.primRes2:spectre in the designlibraries.

ncelab:*E,CUCFUN: instance 'R0' of the unit 'primRes2' is unresolved in'smic18mmrf.rppo:schematic'.

望解答,非常感激

网友(2012-09-24):
解决了么?
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嘿嘿,刚刚解决了。
在你的HE中,把rppo的view从schematic改成symbol。
不过我之前做过AMS siminfo,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帮助,如果HE中修改还是不行你可以试试siminfo,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网友(2013-06-20):
可行,谢过楼上!

网友(2018-12-28):
回复 网友A:

  请问HE 是指的哪个界面?可否截图说明一下,我也碰到了AMS 电阻仿真报错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ams中的电阻报错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可否给出详尽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