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选型,第一次,求推荐

楼主(2012-02-20):
16个I/O,体积小,成本低的8位MCU,最好STC的,求推荐

网友(2012-08-05):
STC89C52

网友(2012-11-26):
去STC的官网一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m a r k

网友:
stc都很便宜啊

网友(2013-03-29):
到STC官网逛逛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2013-04-28):
到网站下一个DATASHEET,里面有各种型号的对比

网友:
STC12C5A60S2

网友(2013-10-09):
89t51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荐Silicon labs C8051F330,SOC芯片,集成A/D,D/A,内部有RAM,编程工具又十分快捷简单。谁用谁知道!

网友:
STC 官網只看到 10/11/12/ 15

STC Microcontroller-The world's largest 8051 MCU family
www.stc-51.com

no 89c51 類阿
該不會停掉 ?

网友:
有什么特殊需要吗?比如PWM、USB。。。
如果没有,89C52、89S52就行

网友:
51 单片机好了。。。

网友(2014-10-24):
MICROCHIP也可以考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