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生弱弱的请教 关于混频器

楼主(2012-02-20):
超外差接收机 两次变频 请问第一次变频之后 中频信号应该满足什么样的指标才算好?
PS 采用的是吉尔伯特单元,输出信号应该是差分的么?

网友:
这个没有特别固定的规定,要看各个模块实现是难度以及功耗等其他方面,比如拉扎维做的5.2G receiver 用的是2.6G的IF,为了很高的镜像抑制度。吉尔伯特输出一般是查分,想要单端就加个巴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