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能不能进行数模混合layout?

楼主(2012-02-20):
我用ic5141画好数模混合的原理图,能不能用encounter进行layout?

网友:
encounter至少需要2个文件才可以使用
netlist 和 lef/gds
只要你能够得到这2个文件,就可以用encounter做layout。
数模混合的layout需要encounter最贵的那个license

网友:
以前肯定是不可以的,以前的Encounter不用OA做database,所谓的支持analog主要体现在处理一些high speed nets的routing, 通过提供类似CCAR的一些net constraints,来实现差分,等长等等的routing。
现在Encounter也基于OA了,还真不清楚是不是可以有这些扩展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