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C复数带通滤波器环路稳定性的仿真

楼主(2012-02-20):
现在设计一个RC复数带通滤波器,放大器的稳定性已仿真过,但是环路的怎么仿真?请教

网友:
同关注 环路太多 不好搞

网友A(2020-09-08):
每一个反馈回路都要跑,慢慢来

网友(2021-09-10):
想问一下您仿真是怎么输入代表复数信号的

网友B(2022-09-05):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反馈回路都要跑,慢慢来

请教一下大哥,对于多级全差分leapfrog结构的复数滤波器,是需要每个环路都仿一下稳定性吗,在每个小环里插入cmdmprobe仿?还是直接仿瞬态看有没有震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大哥,对于多级全差分leapfrog结构的复数滤波器,是需要每个环路都仿一下稳定性吗,在每个小环里 ...

最好每一个看一下,瞬态不一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A:
最好每一个看一下,瞬态不一定能发现问题

大佬,我这里也是在仿真复数带通,loop gain是上翘的,也没法子看PM,请教一下是咋看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