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modelsim10.1的破解

楼主(2012-02-20):
最近在用这个,没办法破解啊亲们总是错误,。。。

楼主:
在下10.0d的版本

网友:
是新版的mgls,等待修改keygen

网友:
用10.0d的keygen就可以
1.將keygen複製到安裝目錄
2.不要覆蓋mgls,要在安裝目錄下執行 keygen -patch .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1版本的,用10.0d的破解方法, 环境变量是要设置LM_LICENSE_FILE还是MGLS_LICENSE_FILE这个,两个都尝试了下,好像不行,电脑还安装了10.0c的没有卸载,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LM_LICENSE_FILE或MGLS_LICENSE_FILE都可以。
沒卸載也沒有影響。
執行完keygen -patch .
它會產生license檔(一定要產生不然就沒patch成功)

网友:
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
linux下怎么做呢?

网友:
Need a completely new license. 10.0d is not valid.

网友:
用这里的http://bbs.eetop.cn/thread-304794-1-1.html把patch_dll.bat文件里的
@echo off
attrib -r mgls.dll
MentorKG.exe -patch .
attrib +r mgls.dll
改成 两行就行
@echo off
MentorKG.exe -patch .

网友:
用这里的把patch_dll.bat文件里的
@echo off
attrib -r mgls.dll
MentorKG.exe -patch .
attrib +r mg ...
引用 网友B:

试了貌似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2-06-20):
破解了之后,只能编译,不能仿真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
大神你的10.1破解搞定了吗,破解方法和工具给我发一份呗,菜鸟向你求助感激不尽呀
我的邮箱 : kissbye027@yahoo.com.cn

网友(2012-11-04):
4r
t5
67
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