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利用HFSS仿真六端口变压器

楼主(2012-02-20):
在用HFSS仿真六端口变压器时,为什么变压器外围的地线环的大小会影响仿真的结果,会使Q值偏移。?仿真时端口的激励怎么设置才是正确的,?(此处用Lump port) (变压器的参数和文献的一样,但文献的Q值在40G左右,而我的仿真Q值总会超过100G?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求高手指点啊)

网友(2012-05-09):
回复 楼主:
把变压器的金属材料设置为内部求解(solve inside),否则Q值确实会比实际大很多

网友(2012-10-28):
钱不够下啊

网友(2014-11-27):
二楼正解
另外接地的那圈loop对变压器是有影响的 那一圈也相当于一个电感么 所以也有耦合

网友:
做什么的啊

网友:
问一下楼主,我在仿真微带环形电桥,不太知道另外三个端口怎么放~~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最近在做课题,以前没接触过~~